帮忙看下笔记本 显卡电路 怎么分析 有图

楼主(2014-02-20):
图片
假如pr274 掉件,会造成什么情况, 电路是怎么分析的。15v电压起到什么作用?
看我分析正常情况下pq70导通5vpcu拉低pq81和pq75 都截止,然后15v是干什么的 pq88又是干什么的?

网友A:
是不是上啦电压的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上啦电压的一部分

嗯,搞不懂15v起到什么作用,还有15v过来的是1m电阻,换小一点没什么关系吧,我找不到1m的电阻,不敢换怕烧别的东西,

网友:
15v是给PQ88的G级提供高电平   PQ88是转换后极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