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新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2-20):
原来的故障为开机亮几秒就掉电黑屏,经过各种折腾,刷BIOS ECBIOS ···等等·······现在偶尔能坚持好长时间 但是过一会又回到原状不晓得跟龟壳的通病有没有关系

网友:
你用示波器测下看有没有杂波

网友:
查看下51123 供电IC 周边的电阻是否发霉

网友A:
温控呢?检查了吗?

网友:
你看看小电阻小电容有没有性能不良的

网友B:
还有查查isl62882  17脚供电 和电容正常吗

网友:
51123的开启两个电阻和电容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查查isl62882  17脚供电 和电容正常吗

正常这呢,开机前后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呢?检查了吗?

哥  温控怎么找

网友:
来看看,楼主机子怎么样了

网友:
修机器真头疼 转行吧

网友:
修这个M4040两天了 累死了都

网友:
楼主碰到疑难杂症了  别着急理理头绪

网友:
龟壳是指NEC吗、

网友:
龟壳是CPU的供电管子

网友:
我这B460 开机 出现画面好好地 待会电流急窜到2.0以上就马上掉电。原先也是铁壳坏了 换了电源管理 桥上家换了,不知道是桥的问题吗

网友:
好像有轻微短路的地方

网友:
换南桥试过没有

网友:
最好用波波打下。没看过,不晓得

网友C:
我刚才发了个贴子,也是这种情总,我的机器是51123旁的R367腐蚀了供电不稳,现在换上烧机一上午到现在没有出现问题,顺便问下,电路图怎么跟贴子一起发出来,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发了个贴子,也是这种情总,我的机器是51123旁的R367腐蚀了供电不稳,现在换上烧机一上午到现在没有 ...

发帖的时候选择高级模式里面可以添加附件和图片  然后图片不能太大

网友D:
这板的显卡供电的龟壳MOs 爱出问题  先换了再说

网友:
最近修机子都烦死啦 决定改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的显卡供电的龟壳MOs 爱出问题  先换了再说

换过了 也没用

网友(2014-04-14):
我有一个B460跑1.2不显示,急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发了个贴子,也是这种情总,我的机器是51123旁的R367腐蚀了供电不稳,现在换上烧机一上午到现在没有 ...

点高级模式,添加付件,选择图纸上传,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