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9 r428等3种板号bios BA41-01190A BA41-01191A BA41-01192A

楼主(2014-02-20):
最近修了个r429 不上电,刷bios就好,发现论坛里这个bios很乱,因为有3种板号,好像不通用,而且这板子还有好几款三星机器,特意发上来供大家下载,不要搞错

网友:
谢谢了 正好用上

网友(2014-07-24):
还是和我的板号不同,我的是SUZHOU_L  DDR3 BA41-01217A,也不知道你这个能不能用,一会儿下载试一试!

网友:
正好需要  找了好久  谢谢楼主

网友(2014-09-12):
不清楚R429-DSOM是哪个

网友:
板子上有3个版号 是不是看实心的那个

网友:
R429 I3 独显 刷了 第一个 不亮

网友:
朋友 我积分哈  感谢

网友:
答复基金都是福建安师傅家卡号就分手

网友:
手上有一台,别人拿来是,3V5V短路,EC南桥都坏了,换了后不跑U,查到1。8V,没转换出来,修好后,点机,暗屏,原来的屏在别的机上点也是暗屏,换屏后好,客户没来拿,我就没装放了一天,就打算装机,一点不亮了,电流,跑到,1。54掉回0。67又跑到1。54    一直这样跑,查过屏接口那边,都没有电压出来过,18V 还有那信号都没有

网友:
请各位指点一下,先刷个BIOS先,也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2014-11-17):
ba41-01192A刷了不触发!!!

网友:
刚好需要试试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分享 我的是2A

网友:
BA41-01192A刷了不触发!!!坑啊

网友(2015-01-13):
楼主你的不加电是刷BIOS好的?  我手上有台92a 只能上到0.6A 能刷好吗?

网友:
R429  BA41-01190A电流0.6刷了第一个还是老样子。

网友:
R429 BA41-01190A刷了不行电流0.6

网友(2015-03-11):
我也想下一个,没积分

网友:
谢谢 现在就需要这样子的

网友:
你发的 01190A 是错的 刷了不显示

网友(2015-04-29):
我下下来看看吧

网友:
昨天别的下了个,一会亮一会不亮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肯定是版号不对,呵呵,下个一样的试试。谢谢了

网友(2015-07-11):
BA41-01190A 刷了不显示 原来问题是灰屏的 刷了楼主BIOS 连灰屏都没了

网友(2017-06-15):
哎,我的p430刷上还是不行啊

网友:
楼主你这bios不对啊!BA41-01190A 这是前面一般都是空的啊 ?全是ffff

网友(2017-10-07):
正在找这个!!!!!!!!!!!!!!!!!!!!!!!!!!!!!!!!!!!!!!!!!!!!!!!!!!!!!!!!!

网友(2018-03-04):
确实第一个不行 读出来 前面全是FF

网友:
为什么不打包放到一起呢,哎,,,,,,,,,,,,,,,,,,,

网友:
看错,看错,以为是图纸,狗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