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竖纹 乱码怎么破?

楼主(2014-02-20):
昨天拿到块板开机蓝色竖纹 乱码,重做显卡,加焊显存无卡,供电,A线都测试了阻值,没查出问题,显卡100多,正考虑换不?
显卡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正常哦

网友:
额 楼主说的太笼统 。 无法判断

网友:
没看到故障 不好说啊

网友:
上个图纸看看再说

网友:
以后先上图纸

网友:
有换过屏幕试试吗

网友:
加焊不成,还是换的好,要换还是换全新的,不然,测试的不保险还耽误时间。

网友:
没太听明白,要不上个图

网友:
是什么卡啊!以前我修到一台戴尔的开机就显示一个"J"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外接也是一样的吗。还是不显.。我碰到过的都是显卡的问题。一般加焊都能解决。外围电路。屏。屏线都搞过的话。只能换显卡了.

网友:
我是新手,表示没看懂,能陪上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