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g4 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4-02-20):
今天接了一台惠普 g4的机器所有USB接口都不能亮,插上U盘,u盘上的灯亮,就是不认,插上鼠标一样,在BIOS里面也一样,机器刷过bios,打过阻值,一切正常,就高手解答

网友:
reball south or replace it

重植南桥 不行就换个 中文多好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那就换南桥吧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和这故障一样,,,最后换南桥好的

网友:
估计得换桥,不过阻值正常的话,也很难说

网友:
估计是供电正常,但数据线有问题,或者是直接是南桥模块出了故障。只能换南桥。

网友:
换南桥试试吧  应该是

网友:
换南桥试试吧,USB都不能用的南桥有很大的可能

网友:
小白,不要动不动就叫人家做桥好不好...
USB 5V供电正常,还要一个条件,那就是USB时钟,检查一下,你会有惊喜

正确

网友:
查5v电路  我记得有个保险 不行在动桥

网友:
期待结果,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5V供电正常不?

网友:
也是 不能随便动桥   但该试还的试下

网友:
如果我说这个机器我会先做个系统试试,你们会笑话我么?个人思路,仅供参考~做系统不好使的话,在动主板啊!

网友:
昨天修了个不认硬盘的,是maind 电压不够

网友:
5v有问题 查一下把

网友:
电压,信号,接口本身,或者BIOS

网友:
重新打个驱动试试!

网友:
阻值正常查查USB模块的条件,在动桥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