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编程器刷bios,,

楼主(2014-02-20):
(无正文)

网友(2014-07-16):
买回来不是有说明书吗,网上教程也多的很,很简单的

网友(2020-03-05):
编程器用的一般都是BIN的文件,而且编程器也有说明书,我自己的流程是先擦除再查空如何选择对应的bios文件点编程就OK了

网友(2020-04-20):
看看说明书,简单

网友:
编程器用的一般都是BIN的文件,而且编程器也有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