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30

楼主(2014-02-20):
今天收到客户一机器接上电源正常开机可是屏不亮,然后外接能亮...........求助

网友:
先换屏在换屏线了!不行在修主板

网友:
唰 BIOS试试

网友A:
你是完全不亮还是暗屏

网友:
查吧屏线,然后把硬盘旁边的线拔掉

网友:
bios和南桥 在一个就是屏的信号

网友:
是不是暗屏呀,  有没有看清楚呀..

网友:
测测屏开启信号有吗

网友:
我这手上也有一个一样的机器  问题是开机屏幕一闪一闪的  求哪位大神解说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完全不亮还是暗屏

我这手上也有一个一样的机器  问题是开机屏幕一闪一闪的 大神解说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屏接口电压,看有没有异常的。

网友:
换屏线吧还问啊

网友(2014-07-19):
先换屏线,不行再换屏,最后修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