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A55的主板,供参考。UP0109PSW8

楼主(2014-02-20):
主板为ONDA A65N.故障为不触发。上电测待机电压没有。这个板是用UP0109psw8的5678脚上的3.3V(有点不记得了,是3.3还是5V,应该是3.3)了降压后在3,4脚得到1.2V的电压给桥供电的。实测为5678脚有3.3V,1脚也是3.3V. 2脚是GND。23脚没有电压。X淘买两个回来换上之后,23脚电压出来了,不过还是不触发,研究了半天突然触发通电了不过不跑码。断电再开,还是不触发。没有办法,摸下晶振再点下开关,又开了。结果 是:摸下晶振再去点开关就可以正常触发了。呵呵。。把晶振也换了。再试机触发正常了,也可以正常码了。
UP0109PSW8是新元件,网上找不到PDF资料。现在的新板都使用这个,现在把它正常的脚位电压写出来给大家参考:5678脚相连通电压是:3.3    1脚是3.3   2脚是地   3脚和4脚都是1.2V。

麻烦各位给点分,我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赚大钱。。。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这个芯片是关待机的?

网友B:
不出发怎么查到那里去的 是偶尔发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出发怎么查到那里去的 是偶尔发现的吗

A55的主板大部分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这个芯片是关待机的?

是产生待机电压的。

网友C:
昨天也有块主板,好像是HP的吧,也是不触发,没装CMOS电池,给他装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也有块主板,好像是HP的吧,也是不触发,没装CMOS电池,给他装个好了。。。。

上次有个一体机也是不触发,换个电池就可以了,收100块。哈。

网友D:
学习到了,A55还在保修吧

网友:
新板新思路,不错。要记下这芯片

网友:
新主板是吧,那个芯片是干什么的啊,也管待机啊

网友:
记住了,5678 ,1,3!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到了,A55还在保修吧

在保,别的区的

网友:
有钱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