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的有线桥接(串联),什么牌子型号最稳定?

楼主(2014-02-20):
近期接了一单溶洞无线覆盖单子。大概要串联桥接无线路由器10个左右,有哪位仁兄做过类似的有线桥接?麻烦告诉我下什么牌子型号的路由器最稳定!或者是什么牌子型号的路由器刷什么版本后有线串联桥接最稳定都可以!谢谢!
路由器

网友:
发错地方了吧?
如果多的话,就用网件NETGAR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