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新发现

楼主(2014-02-20):
一台X201I的机 子,来的时候跑码不显。特地看了下屏,不是暗屏,失望。拆机,也不知道搞哪里,测了下PANEL_POW ER_ON,屏电压的开启,从南桥来的,没有抬起来。
没事瞎搞,偶尔亮机了,vcc3p电压有 了,拔了屏线开机,这个电压就没有了,插屏线就有,原来 是要插屏线测到屏才开启的,屏线的事?暗屏才是屏线的问题,后面再开再也不亮了,怎么弄屏线也不亮了。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呢?PANEL_POW ER_ON是在什么条件一才来的呢

网友:
显卡或者CPU发出的

网友:
自检全过了才会发出来把

网友:
这个机器就屏线坏的多

网友:
。。可能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屏线很贵吧~~~我觉得应该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这种屏有线问题也直接黑屏啊。不会暗屏的。这个屏线又贵又容易坏。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测试下U17的96跟97脚是否都有3.3V的电压

网友:
读到屏后发出的吧

网友:
一个文件这么大,本来就没几分。天天分不够用呀/

网友:
100块一条的排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