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A780G V1.6 主板开机有复位 不跑码!!!

楼主(2014-02-20):
七彩虹A780G (AM3 D3的)主板开始是无待机,查网卡芯片短路,拆8111D网卡芯片 有待机了,但触发后能开机但不跑码,复位灯从亮到灭。不上BIOS芯片时,灭后一直就是灭的了,但上BIOS芯片后灭后再会闪一次 然后就一直灭,是不是说CPU已经发出BIOS指令了? 还是南桥坏了?用灯座量 都全亮检测各供电正常,时钟正过常,假负载测试CPU复位有,PG也有,PCI 有复位,BIOS刷过,无果!,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

刚才,认真观察了一下诊断卡上的数字变化,开机后有瞬间的跑码现象,从NO变成DO还什么码 但太快,就闪一下,没能看清楚是跑什么码 就变成NO了(不跑码的状态为NO),然后风扇一直在转, 是不是说明CPU有发出指令了? 还是还有什么地方短路? 还是南桥也有摸块短路??导致不跑码?

网友:
刷个别的厂家的BIOS试试看,要同芯片组的

网友:
期待你能够解决问题,我也需要答案。

网友:
我有好几张主板都是这个问题,怎么没有人顶下呢?

网友:
电池也换了, BIOS跳线脚也有3.3电压

网友:
刷 BIOS 压    南桥看看

网友A:
AMD芯片组的,看样子好像是雷击过得主板,这样的情况多半是北桥故障

网友:
AMD芯片组南桥不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芯片组的,看样子好像是雷击过得主板,这样的情况多半是北桥故障

这么说 看来 又得报废了。。。我之前遇到几片 拆了网卡 就可以了 但这个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 看来 又得报废了。。。我之前遇到几片 拆了网卡 就可以了 但这个不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桥 ...

好象网卡是南桥管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象网卡是南桥管的呀??

网卡声卡都是南桥总线管理的,没错!但雷击一般都是从电线感应的呀

网友C:
主板被雷击了,一般都是网卡和南桥坏的最多,南桥坏基本可以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被雷击了,一般都是网卡和南桥坏的最多,南桥坏基本可以报废了

有人说可能是北桥,,你说去南桥呀? 一般是北桥 还是南桥呀  这个情况!

网友:
网卡是南桥管理的怎么会去北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