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 v2

楼主(2014-02-20):
现在手上有一块asus  p5g41t-m lx v2的板子,问题是没声音、没网络,先试了一下网卡启动,可以启动但进了系统就不行了,进了系统插上音响有反应但就是没声音   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驱动打好没有  有就是芯片或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打好没有  有就是芯片或南桥有问题了

驱动打不上,网卡和声卡都换了还是不行,我想应该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