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阻值正常吗??

楼主(2014-02-20):
修到一块板+15V_ALW 电压正常但对地阻值10M,正常吗?

网友:
看错了电压是13V

网友:
你放电后测试下

网友:
你这是说的撒。,说清楚点

网友:
正反向一样嘛

网友:
正向无穷大没值呀, 我用的电阻档测的,反向10M左右

网友:
9-15V都为正常

网友:
谢谢你哈,我在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