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CMOS 电池 放电就能开机。开一次就不行了,

楼主(2014-02-20):
E40,INTEL CMOS 电池 放电就能开机。开一次就不行了。再放电又能 ,这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有台华硕机也是这样,哪位大哥给力

网友:
先刷BIOS试下

网友:
BIOS 已刷 正在重做南桥中

网友:
学习学习看看我觉得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虚汗了..

网友:
更换南桥还是一样

网友:
复位有问题了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

网友:
看一下开关到I/o 之间的链接,拔掉CMOS是自动触发上电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