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和DVI接口接上显示未连接信号!

楼主(2014-02-20):
如题,现在VGA和DVI接口都不能用 只有HDMI接口能用  我的显示器型号为 明基 M2400HD

网友:
拆开检查下  打rgb阻值   耍程序

网友:
可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查查行, 场,    红,绿,蓝   信号  看看正常不?

网友:
肯定是程序的是  三星有一款led显示器就有这毛病  刷完就好

网友:
多半是程序  如果以个能用一个不能用(DVI   VGA)那就是客户端数据问题

网友:
打13 14脚 阻值0的话拆二极管 不行的话再说

网友(点评):
同意,这才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点评):
支持这个做法

网友:
查一下 行场信号

网友:
MCU芯片或者是程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