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的DELL N4030开机电流跑1.5左右不显 急急急

楼主(2014-02-20):
DELL N4030开机电流跑1.5左右不显 什么情况啊

网友:
是不是有报警声啊!

网友:
干显卡吧   昨天才修了台戴尔的  1.5几的电流

网友:
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桥加焊一下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先加焊试试

网友:
干显卡 显卡脱焊了

网友:
8声报警时北桥,如果不报警那就干显卡吧

网友:
裸板电流么

网友:
直奔1.5还是有跳变?

网友:
加焊下北桥吧

网友:
现查下所有的电压出来没有  要是AMD报警7声就做北桥  英特尔的就做显卡

网友:
现在笔记本,你得先查查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电流有点大 查下是不是哪里有短路

网友:
要看电流怎么跳变

网友:
北桥问题吧 。。

网友:
北桥芯片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