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3的EN0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02-20):
今天接修一台联想B460的本子,开机有时能进系统,有时半道上就又重启了,重启后还没等显示就掉电了。于是从网上找点通病,说是EC 的BIOS容易坏,还有就是CPU的供电上管铁壳的容易坏,不管这么多了,先拆机量一下各个电压再说,拆机通电一试连待机电流也没有了,于是查3V5V,一个也没有过,供电IC是51123,无意中看见芯片旁边有绿色的腐蚀,是电阻R376的一个脚腐蚀了,是245K的,一边接DCBATOUT 20V一边接51123的13脚EN0,一开始没找到这个电阻就没有装,通电还是没有待机,后来找个240K的装上开机正常了,接了一个R367的一脚为20V,另一脚为6.2V,不知道这个EN0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开启的,不好意思,刚学点皮毛,请各位不要笑话

网友:
你运气好,,R376应该它的起动电阻,掉电很有可能是它阻值变大引起的

网友:
EN0是开启信号!

网友:
信号带en  是开启的意思

网友:
你看到en俩字母还不知道是啥玩意吗

网友:
EN意思是:使能控制端!也就是芯片开启控制端

网友:
3.3V的开启脚吧.

网友:
开启线性电压的,这芯片还有两个开启脚,是开启两路PWM的3V、5V。

网友:
多谢各位的解释,非常感谢。以后还要跟大家多请教的,谢谢

网友:
"en"=enable ,就是“开启”、“启用”的意思,正常待机IC都有EN0 和En1的吧

网友:
使能信号脚   开启线性3 5伏电压   这个51123   就算是那两个分压电阻不装  EN0处于高阻态   也会开启线性电压的

网友:
我记得这个芯片周边有两个东西容易坏   一是EN0  产生开启电压的分压电阻阻值变大     二是 芯片主供电的电容容易变质引起短路

网友:
我也修到几台b460那个电阻断线了。这机器经常烧待机19v脚,

网友:
童鞋,去迅维培训吧

网友:
eno插入电源就会有高电平。不需要开机就会有。

网友(2014-06-12):
总开关!电压为高才工作。

网友:
EN是开启信号,EN后跟数字如EN0、EN1、EN2就是代表 开启某一路信号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开关控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