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50-51AP 不启动

楼主(2014-02-20):
航嘉HK350-51AP 不启动,绿线、紫线电压5V左右,短接绿与地,电源不启动
1。换过二只推动管,还是不启动
2。断开LM339 2脚到TL494 4脚中的IN4148,风扇还是不转

网友:
查看启动电压起来没有

网友:
VCC 12.6V

网友:
13.14.15  4.45V这正常不正常

网友(点评):
偏低,一般都要4.9V才正常(检查电压为什么低,外围找不到原因就要换芯片了),12脚待机电压正常,看短接绿地后TL494的4脚有没下降到0V左右,没有的话就不会有推动输出

网友:
12脚 VCC 12.6V

网友:
看短接绿地后TL494的4脚有没下降到0V左右

网友:
没有下降到0V,而且4脚对地短下还是不启动

网友:
给你个建议,直接先换个好的494试试.

网友:
4.45V明显是电压不足5V,极有可能电容不足引起的,查50V的小电容。
感觉不是芯片坏。

网友:
你先修13 14 15  的5V  修好了在直接短接7500  4脚,如果其他说明保护电路问题,如果不启动就是启动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