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南桥 求大神给点帮助

楼主(2014-02-20):
怎样准确的测量主板南桥是否好坏呢? 如果换,应注意哪些事项呢?
主板

网友:
哥们你的机器什么故障??你都测过什么工作条件了??

网友:
USB,LPC,IDE,SATA,DMI,PCI总线打阻值,量一下电压对地二极体,差不多这样

网友:
换桥 注意 1.代换的桥要一样的正常桥 2.熟练正确的BGA

网友:
用手试试温度

网友:
待机 时钟 复位 都正常吗

网友:
楼上的老大们,能说的具体点吗? 都是知道供电、时钟、复位,关键是测试哪些点呢? 数值应该是在什么范围?

网友:
南桥坏有很多,比如不触发,不跑码,蓝屏啊什么的,有的故障可以准确判断,有的则不能,只能是经验做主流。另外换南桥也是很麻烦的事情,买回来的桥你最好要做去潮处理,不习惯做无铅的得植上有铅锡球,总之,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好像说的对我都没什么帮助 。。

网友:
哪焊完南桥后一般都会让周边有痕迹,看上去很不爽,怎样减轻或彻底没有被焊过的痕迹呢?

网友:
不会没有痕迹。只是明显不的问题

网友:
焊好后用洗版水清洗一下吧。会好点

网友:
3楼的说法很正确 你应该实践一下

网友:
恩 先谢一下大家 大家还有什么注意吗?

网友:
工作条件都有了么

网友:
都齐全了 楼上那哥们有什么高见???

网友:
判断故障就是按照原理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刚买回来的桥 直接上BGA还是要怎么处理一下 本人做BGA经验少

网友:
换桥不是多容易 必须熟练

网友(2014-03-27):
大神们换桥都是在多长时间内完成的? 我看看我属于哪个级别 咱就拿GB南桥来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