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一体机无法安装windows系统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4-02-20):
最近接到一款苹果一体机,本来为玻璃屏摔碎更换外玻璃屏,后来发现客户机器无法进入苹果系统,进入windows系统报磁盘页面错误,经过检测发现硬盘有坏道,需要更换硬盘。但客户光驱是损坏的,放入光盘后一段时间自动退出。以前笔记本也遇到光驱损坏,但不影响系统的安装,所以向客户报价更换硬盘后留下机器维修并等待玻璃屏到货。

玻璃屏没到之前,先拆屏更换硬盘并做系统,从此开始了我们做系统的恶魔之旅,为做好系统我们历时两天。
第一天故障是不论如何启动,总是卡在苹果白屏logo。外接光驱多个都无法发现启动盘符。更换多个启动盘都无法发现安装盘(该系列不识别启动upan,只识别usb外置光驱)。
第二天,摘除原内置光驱,外置usb光驱发现启动安装盘,首先安装苹果系统,安装没有问题。继续bootcamp分区后安装windows系统,但这时出现新的故障,可以发现windows系统安装盘,但启动后提示找不到启动盘,不论win7,xp,winpe,只要是windows系统就无法启动。后经过多方面排除,(换硬盘,拔插内存,更换多个版本windows,重新连接原光驱,拔除或插上硬盘跳线)均无法继续安装windows系统。后最终解决方法,只好给客户在苹果系统下安装虚拟机,在虚拟机下安装完win7系统。
经历如上辛苦我们虽然暂时解决了问题,可是依然不知道问题的原因,不过老天可怜我们,给我们发现问题的机会,这时又有另外的客户送来A1311一台,故障是光驱坏,现在想装双系统的windows系统无法安装。我们用外置光驱引导后可以发现启动盘,选择启动盘后,机器启动到黑屏界面,闪动一字光标后不继续。可以说同上一台机器不能安装windows的现象很类似。难道是光驱惹的祸?好在这个客户同意更换光驱,于是我们订货准备更换光驱。

光驱到货后,往机器上装好,进入windows系统安装,黑屏后闪动几下,进入安装界面,赶紧更换外置光驱,一样可以进入安装界面。真是该死的苹果啊,原来是光驱的原因!!!你能想到么?这不坑人么,只要光驱坏,就不能引导到windows安装界面,这为什么啊,我们拔除过光驱也是不行的,只有接入新的光驱才可以继续。以此经历来给伙伴们以警示,并且从心里对苹果这样的不开放性设置表示鄙视。

网友:
好早就遇到过。。。。

网友:
很难遇到个苹果机呀。修苹果的也少所以有问题只好自己慢慢搞。找不到资料

网友:
苹果啊苹果,真是无奈

网友:
向楼主学习,无私奉献

网友:
学习一下  以后用的着

网友:
学习下  苹果的机器修的少啊

网友:
有一台二手的BGA维修台,95成新,增强型 AFT-500 BGA返修台 三温区 标配横流风机真空泵可连电脑,买来的时候3400多,只用了三个多月,现在2800出售,再送500G左右的笔记本维修资料,图纸,维修教学视频等等,适合刚刚初学笔记本的,要的可的Q我,电话:13600548841

网友(2015-02-14):
之前也遇到过,最后不打算搞了 自己过去了 擦

网友:
学习了,不会弄苹果机啊

网友:
哦  这个情况吗

网友:
苹果一体机 装系统遇到的到不多  以后得注意注意了!

网友:
又学习了,修好了不错

网友(2016-06-22):
只要想装没有什么是装不了的

网友:
  前几天装个苹果win7 光驱也是坏的  百度出一种一建安装win7的方法。。叫什么Winclone  可以百度试试

网友:
这个正常啦 一定要苹果原装的那个光驱放进去才可以引导WINDOWS

网友:
学习了。。现在修个苹果的设备还能赚点钱。普通笔记本直接报不上高价

网友:
光驱也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