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2SC2625可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4-02-20):
长城350P4开关管炸了,没零件,用什么开关管可用代替,求教?

网友(点评):
13009L: NPN 450V 12A 100W;C2625:NPN 450V 10A 80W 前者可替换后者,后者不一定能替换前者。

网友:
好像可以用13009代换吧。。。。

是TO3P的13009L

网友A:
用TOP——3的13009代换。

网友:
这种大功率管13009用不好

网友:
用13009L就行,网上就有卖

网友:
那用什么管代替?

网友(点评):
楼上已有人指出。

网友:
炸开关管还得查周边元件,例如桥堆、大电容及其分压电阻;开关管边上的限流电阻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TOP——3的13009代换。

13009---2可以代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3009---2可以代换吗?

可以代换,但13009-2的体积小了点,功率也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代换,但13009-2的体积小了点,功率也小了点。

谢谢指教,小点没事我把脚掰弯了。

网友:
用13009替换后,绿线只有3.65V,明显偏低,紫线5V,请指教.打各线的对地阻值:橙线22欧,蓝线820欧,绿线无穷大,白线457欧,红线625欧,黄线360欧

补充内容 (2014-3-23 16:49):
短接绿线电源不启动了。

网友(点评):
楼主电源常识不足,长城电源绿线3.65V正常,串接灯泡后可以短接绿地看电源的启动情况

网友:
用13007可以不,高手回答

电源基础比较差,多学点再上来发帖吧(13007的功率比13009小)

网友B(2014-03-23):
这个电源短接了绿线,没有启动,绿3.65V和紫5V有了,请高手指点,橙线22欧是不是短路或不良。

网友(点评):
主开关管炸开,限流的小电阻当然也玩完了,旁路元件肯定要检查,推动三极管、吸峰电路都是必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短接了绿线,没有启动,绿3.65V和紫5V有了,请高手指点,橙线22欧是不是短路或不良。

把绿线电解电容换掉试试!13009代换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