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60不加电

楼主(2014-02-20):
G360不加电
待机0.01
3 V,5V
测开关按键上的电压为3.3V ,按下开关为0V ,产生一个有效的低电平信号NBSWON#到EC8502E 的125PIN,
实测这个信号已经到了EC8502E125 PIN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4.jpg EC8502E80PIN发出上电请求DNBSWON_R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6.jpgD21转换成DNBSWON#(PM_PWRBTN#)信号给ibexPeak-M_Rev1_0桥(此机器3桥合一),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8.jpgibexPeak-M_Rev1_0的供电,时钟都正常,到这没招了,最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加焊桥竟然好了。

网友:
晕 我有一个公共点的和你机子一样的型号还没搞好

网友:
给你个电路图

G360 版号 DALL7AMB6EO.pdf

网友:
思路清晰加运气好  修的自然就快

网友:
我也是好多找不到原因最后加桥好。。。

网友A:
发的贴有些乱,看不明白

网友:
我用WORD写的,写完复制上去就成那个样子了,我也知道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的贴有些乱,看不明白

我用WORD写的,写完复制上去就成那个样子了,我也知道不好看

网友:
3和一的桥的,哎很容易出问题哦

网友:
我也是实在找不出毛病就干桥,不过没几次像楼主这么好运气

网友:
各个方面都正常了,应该是桥问题了吧

网友:
正在研究中 来了一台G360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