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s转sata接口。。。有明白的吗

楼主(2014-02-20):
我手里有一块sas 146GB 10K 2.5寸硬盘
我想挂在普通sata借口的电脑上使用
不用转接卡,使用普通sata线,和电源可以解决吗?
就差接口,把接口处理一下能使用吗?
电脑

网友:
不能直接用,需要转接卡。

网友:
SAS接口能兼容SATA硬盘,但是,SATA接口不能兼容SAS硬盘。

网友:
我把一根SATA数据线和电源线切口后接了上去,但SAS硬盘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