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N268-AM SE通病

楼主(2014-02-20):
做维修,碰到好几个这个型号的桥出了问题,具体为通电几秒重启,加焊解决。
华硕
通病

网友:
型号是M2N68吧,哈哈,不要激动,小盆友!单桥板的通病来的...

网友:
应该说是单桥的通病,呵呵

网友:
NV单挑的通病了

网友:
华硕真的是通病很多啊

网友:
做桥应该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昨天遇到,这板,不上CPU3秒断电,量了半没有发现问题,上CPU就正常,晕倒,修这板要注意。

网友:
是的 有的主板不上CPU也掉点 桥虚焊了也吊 不插4PIN供电掉 各种主板的电路设计不一样

网友:
品牌主板掉电机制不一样的

网友:
jiushi就是 AMD直接旱桥

网友:
又是水贴,这样,我替他补充一下,一帮焊桥都是看cpu和电流判断,电流0.9到1.1多不等凭经验判断,还有,有机器的通病都是桥,,,这还用说吗,哪个机器不坏桥。。。。。。。。。。

网友:
NV的 主板现在 看到都烦人

网友:
有时加焊也容易死呀

网友:
是啊 绝大部分都是这样 加悍就好了

网友:
只能加焊, 有时能焊好了只能用一两次就又坏了!

网友:
NV单桥主板,桥故障很多

网友:
是的呢这个板子 就桥的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