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G不触发

楼主(2014-02-20):
接台ACER 4752G I5独显机器,板号:JE40  10267-4。触摸板下进水,折机清洗烘干,补焊,所幸进水不久,没有明显腐蚀。测各大电感无短路,于是通电,待机0.02,按开关,唉,没有反应。测量3 5V电压正常。测量BIOS脚位,1378都有3.3V,排除排阻问题,刷过3个论坛下的BIOS。故障一样。现在纠结的是Q1901    3V_5V_POK_#无电压,参考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903此处。Q1901还有个RSMRST#_KBC 27信号,此信号经R1912加到Q1901的3脚,由于主板丝印进水模糊,不知R1912身处何处,论坛没有找到点位图,望有点位图及各高手指点迷津。先谢谢各位了。

补充内容 (2014-2-25 18:51):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客户怕修好不稳定,直接换板了,估计是进水的地方还有断线或是电阻变值。

网友:
擦干净主板 ,换有点腐蚀的器件,跑下腐蚀过的线路。。。

网友A:
spok没出来,那肯定+1.1VALW也是没有,所以肯定不会触发了,修好了分享一下,,我小白来的

网友:
根据时序分析分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pok没出来,那肯定+1.1VALW也是没有,所以肯定不会触发了,修好了分享一下,,我小白来的

谢谢你的提醒.+1.1VALW是有的.SPOK也出来了,拆出R1918一端是有3.3V的,或者拆掉Q1901,3脚和6脚都有3.3V,换过Q1901,也是这样.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呀。

网友:
进水机器要仔细查电路

网友:
估计是哪里断线了查看一下吧

网友:
说一下。信号电压都有哪些?

网友C:
PM_SLP_S4#  查查这个信号有吗

网友:
帮顶顶 希望高手快来

网友:
有試試看刷bios 不

网友:
腐蚀后先找找断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提醒.+1.1VALW是有的.SPOK也出来了,拆出R1918一端是有3.3V的,或者拆掉Q1901,3脚和6脚都有3.3V,换 ...

按开关键后EC_RSMRST#出来了没?

网友D:
这板有EC bios吧  !!刷一下

网友:
进水的机器 就是疑难杂症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有EC bios吧  !!刷一下

谢谢!没有EC 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M_SLP_S4#  查查这个信号有吗

你好!这个信号没有.是南桥发出的.按开关RSMRST#也没有.时序不熟.

网友:
有EC bios MY

网友:
刷一个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