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板号K42JR 死机

楼主(2014-02-20):
华硕 板号K42JR 内存那里的型号是K42JZ      死机,进BIOS都不会死机,一接硬盘或U盘就死机
显卡换个一样情况,大家有碰到过的指教下

网友:
usb  硬盘都是桥管理的吧  和显卡没关系吧  我是个新手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是南桥问题,,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这个BIOS要刷一个台湾人发的帖里面的BIOS才是正真能用的,其他的刷了风扇狂转,会掉电

网友:
华硕的bios爱坏

网友:
最怕的就是刷华硕的BIOS了

网友:
南桥虚焊引起的!

网友:
好了不,上次遇到一个是南桥坏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这里刚好也有一台。

网友:
你怎么不先刷个BIOS叱,这是最简单的,至少先排除是程序的问题,不行再找别的赞美

网友:
多半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先刷下试试

网友:
这问题怎么会先换显卡,要换也换南桥啊

网友:
刷BIOS吧,还不好通常是南桥问题,我有BIOS

网友:
这个问题  先打USB 阻抗 试试如果是 如果不一样 肯定是南桥 如果一样 建议加焊 或者丛植 南桥   感觉南桥面大。

网友A:
这个机器有通病,换一下VTT的供电场管。加两个电容。试一下

网友(2014-04-07):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通病,换一下VTT的供电场管。加两个电容。试一下

哪一个VTT供电管啊?

网友:
这个机子是南桥的问题,,换了南桥还要刷个BIOS...

网友(2014-06-25):
USB总线出问题的话 那就干南桥吧

网友:
遇到过。换南桥好的啊

网友B:
会不会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南桥问题
南桥导致死机? 呵呵 不懂

网友:
换个CPU 这机子死机蓝屏CPU坏的多

网友:
华硕机器狠恶心,bios容易坏。还有南桥,就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