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 HSG1033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4-02-20):
瀚视奇 HSG1033 HW191APB 显示器开机无反应,电源板12V 5V都测的到,开关按键上3.5V测的到。按下开关键指示灯不亮,无反应。怀疑驱动板故障,小白无进一步检测思路。请指点。

网友:
那就把按键板3.5V接地开机   没反应的话刷数据

网友(2014-11-17):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
一楼正解。软件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