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EC是IT8502,CE的晶振一边有波形,一边没波 ...
DELL N4010,EC是IT8502,CE的晶振一边有波形,一边没波形,这个正常码

楼主(2014-02-20):
就是PCH的晶振两边都有波形,但EC晶振一边有波形一边没有,这正常码,故障是有时候能开机,但过一会就掉电,有时候不触发,有时候电流上到0.3或0.5掉电,不知道跟这个晶振有没关系,请大师指点
不触发
掉电

网友:
用镊子夹住晶振开机试试

网友:
换一个好的晶振直接排除掉,这个一边我有时量也是没有那种波的。笔一触的时候有一个小波浪后面就一条线了

网友:
跟晶振没关系哦。是供电有问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