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E41-M开机不显

楼主(2014-02-20):
长城E41-M开机不显示 ,电流跑0.65.拆机。裸板开机摸CPU只有一点温度,测各电感电压都正常,CPU电压也是正常的,这板是集成显卡,怀疑北桥问题,但是没轻易动BGA,CPU供电芯片是ISL6262.先加焊,裸板开机,电流跑起来了。于是接屏,显示了。装机测试一天,没问题。

网友:
应给不是芯片的是吧  不懂  我是新手  呵呵

网友:
我今天遇到了一个 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