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驱动板接口

楼主(2014-02-20):
驱动板上的5v,12v,开关分别是哪个?
不小心把线给搞乱了,请教一下驱动板的接口定义,如果有图纸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型号是优酷va721   驱动板型号是E154554

网友:
我有台机在,我看下,能否读出用户数据上传来

网友A:
自己对下,图片上传了

网友:
5V会转成3。3和1。8V,看一下应该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对下,图片上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