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待机0.017左右,按开关后电流降到0.001

楼主(2014-02-20):
hp cq42待机0.017左右,按开关后电流降到0.001,不能再次触发,请问怎么查故障原因

网友:
开机电路的问题,找一份图纸,认真看下开机时序。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可能有短路  保护了

网友:
打一下3 5V对地阻值看看那个偏低

网友:
认真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