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VD 掉电重启求思路

楼主(2014-02-20):
ASUS k45VD 仁宝代工的机器,来的时候为进液,处理干净后测各电感无短路加点,插内存电流到0.81-0.92停顿 掉到0.15左右掉电到。0.02然后重启,诊断卡代码3b。插带灯内存测试卡地址线灯有好多不亮或异常的亮,插测试卡时不掉电,电流稳定在0.83左右,显卡很烫。初步怀疑是显卡问题,有哪位兄弟能给个思路该从哪下手。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看起来腐蚀的,更换掉。

网友A:
测测显卡正反面电容 有短路的吗

网友:
你若换显卡起码的确定是它坏了吧,咱不能光靠猜测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测显卡正反面电容 有短路的吗

显卡上边有NV的显卡,上边有4颗电容有轻微短路

网友:
显卡问题  我碰到过

网友B:
显卡的供电有没有测过?缺少电压吗?

网友:
我感觉做什么还是先查条件

网友C:
烧鸡吧,骚年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的供电有没有测过?缺少电压吗?

显卡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鸡吧,骚年们!

怎么烧,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