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x88s显卡附近的2个电阻是多大?

楼主(2014-02-20):
接同行机器X88S,显卡估计的2个电阻搞掉了,知道的麻烦量一下是多少阻值的?谢谢!

网友:
底下3个原件在一起的左边2个电阻,这个图在淘宝截屏的!

网友:
点位图一看就知道了啊

网友:
搞得那么麻烦...

网友:
在没有原版参考的情况下,只有看点位图

网友:
华硕的,电路图与点位图接合,一般两个都找到,不好找。

网友:
没找到点图

网友:
有点图了没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