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L600开机不亮

楼主(2014-02-20):
东芝L600-25R,I3 HM55桥 ATI独显。待机正常,开机电流到0.7瞬间掉到0.2然后停两秒左右自动上到0.7这样重复。电流0.2A的时候各大电感都没有电压,0.7A各电压都有CPU供电也有。换过HM55桥和EC,EC 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论坛下了个图纸测SUSB# SUSC# MAINON PLTRST#都跟着电流跳变。按时序桥没发SUSB# SUSC#信号之前都正常,可能有那个电压没出,找半天也找不到应该是哪路电压问题。

网友:
没事别乱做桥..

网友A:
估计 0.7的时候可能是某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这个故障可能够呛,按照时序慢慢检修吧,等待LZ修好更新

网友:
我的是联想Y550现象和你的差不多  我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 0.7的时候可能是某个电压不正常

你的意思是到0.7A往上有个电压没出吗 ?

网友:
已经解决,最后查到网卡芯片的问题取下了就正常开机了,明天定个网卡换上试试

网友:
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
图纸先收了 谢谢

网友:
网卡灯一直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