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维修难题 七彩虹C.NFT5 Ver1.5 支持不了4600+ 却能支持3200+单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2-20):
七彩虹C.NFT5 Ver1.5 支持不了4600+ 5000+ 却能支持3200+单核,用3200+ 装系统 功能都正常 声网都有。。。用4600 5200+ 有复位 不跑码。。。是怎么回事?? U绝对是好的,换到其他板上是可以正常用的。
BIOS已经是比较新的了 2007.6月的。。NF5 应该可以支持5000+CPU的呀?为什么这个板不支持呢,还是哪里出什么问题?
有人遇到过吗????难道有是桥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4-2-22 20:34):
今天换了IO了  也一样!!!! 难题呀!

补充内容 (2014-2-23 13:48):
用3200 3400 CPU供电是1.25V 正常亮机 装系统声 网都OK。但 用4600+ 5000+ CPU供电测得1.39-1.40 但有复位不跑码。。。。是哪里的问题呀??

补充内容 (2014-6-24 20:31):
奇怪了,,现在最高可上到4200+。而4600+还是不能有复位 不跑!

补充内容 (2014-6-24 20:32):
可能是IO?? 不理了,今天卖给一个顾客了。。他的4200+ 能点亮。。。

网友:
刷个BIOS试下,不行就是桥问题了。

网友A:
查下vid组合,个别和io有关。换个io看下。

网友B:
先刷个BIOS,然后查一下VID组合,先干这两步!不行再说!

网友:
对这方面研究比较少,,,

网友C:
老大,你到底有没有仔细看过主板参数啊,你这主板是NF4单桥芯片,AM2接口,不支持AM2+,搞明白了再发帖,好吗?

网友:
4600,5000是am2接口的吧,楼上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的刷BIOS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到底有没有仔细看过主板参数啊,你这主板是NF4单桥芯片,AM2接口,不支持AM2+,搞明白了再发帖,好 ...

Nf4的是可以上46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个BIOS,然后查一下VID组合,先干这两步!不行再说!

BIOS 刷官网最新的了 2007 6 19日的BIOS  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到底有没有仔细看过主板参数啊,你这主板是NF4单桥芯片,AM2接口,不支持AM2+,搞明白了再发帖,好 ...

AM2接口 不是可以上500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vid组合,个别和io有关。换个io看下。

看来换个IO 看看了!!谢谢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D:
升级BIOS数据就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级BIOS数据就可以使用

已经到网官下最新的BIOS升了。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vid组合,个别和io有关。换个io看下。

今天换了IO了  也一样!!!! 难题呀!

网友:
路 的  的   表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