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1 无公共19V

楼主(2014-02-20):
首先感谢这位兄弟提供的图纸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4617
  机器来时待机0.01按开关 0.06跳0.01
测量3 5 V电感无电压,测量上下端无19V。量电源接入口JP1(两排四针电源接入口)上有19V。
量PQ3转换19V的三根管有19V输入,无输出。
量各电压上下端MOS这无短路,各电感对地也无短路。
下图纸

查电源输入检测信号(JP1第7脚),0V(因为接的是二手本,没想到检测信号会短路,也没有量对地电阻值),理论上这个电压不会是OV。
拔掉接线JP1量接口1脚(红线)有19V(自己接的可调电源)。想到是不是后面那个三级管短路了。找了半天PQ13,找到了,三个脚分别是6.8V   O.58V和OV.
在确定PQ13第一脚的情况(这个板子元件标注不好找,建议下次找零件的时候下个点位图,恼火得很)查找PD35
这个PD35真的难找(首先想到PD一般外形都是二级,最多三级管了不得了)
找了半天没找到。
~~~~~~~~~~~~~~~~~~~~~~~~~~~
没法,顺着线跑才找到。直接拔掉,插电,OK,明天再装机测试~~~~~

有空的兄弟伙可以试试,看看这个料PD35看看好找不?

网友:
没公共点那还好查 !

网友:
要是配个图发帖就好了

网友:
没公共点电压最好修了

网友:
没有公共点电压,很好修的

网友:
其实可以找代换的

网友:
现在的主板原件有没标识没点位真不好找

网友:
师傅,一早就来看到你的文章了,那是相当的给力啊

网友:
这是个通病我遇到过很多此

网友:
楼主的心态应该好点才行,火大伤肝啊,做我们维修的要多注意身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