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昂达平板的音量按键哪里买啊

楼主(2014-02-20):
淘宝上没找到。。郁闷啊。

网友:
淘宝上都没有?建议到做维修的地方 找找 祝你好运

网友A:
万能的淘宝,只是你没有找到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淘宝,只是你没有找到位置。。

怎么找啊。求大侠指教啊

网友B:
这个 看  开关的型号了、  对型号才能在淘宝里面找的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看  开关的型号了、  对型号才能在淘宝里面找的到了。。。

谢谢。我等会拆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