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笔记本屏用通用板点亮后底部是黑屏的。

楼主(2014-02-20):
15寸的正屏。刷的1024*768的分辨率。。不知道为什么下面无法显示

按自动调整也无效 。。往下调。画面到黑色部分就不见了

网友:
多写几个程序看看

网友A:
码片资料的问题,刷吧

网友:
还是程序不匹配。继续刷吧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码片资料的问题,刷吧

马片有问题不能显示把。

网友:
刷别的码片资料试试

网友:
重刷,通用板与屏码片无关

网友:
程序不匹配.你看看跳线

网友:
这种情况要么屏线问题 要么其他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