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2-20):
手里一台x61开机不显示,待机0.055,开机在0.25,进过水,都处理好了,cpu供电也换过,还是不行,还是不供电,不知道谁搞过
cpu
cpu供电

网友:
进水的,可能有短线没发觉,建议换板

网友:
这个你要先查下他的条件成不正常先 一帮都是缺条件

网友:
供电正常吗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