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长虹LT32710液晶VGA无显示,其它正常。

楼主(2014-02-20):
测1、2、3、5、13脚对地短路,经检查发现这4个脚与之相连的4个贴片
三极管
A7|一1、3脚短路,请问各位师傅能用什么贴片三极管替换?电脑主板上的t1A可以吗?谢谢指教。
电脑

网友:
你查的这些是正常的哦!估计是VGA信号连接的贴片电感遭雷击了……仔细看看吧!

网友:
测1、2、3、5、13脚对地短路

网友:
可以代替吧只要直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