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rtc对地短路有几种情况?求教了

楼主(2014-02-20):
一块昂达n61s主板,原来不跑马,测各电压正常,原来的bios刷不进bios,从料板上拆了一个bios芯片刷上,可以装系统了,系统运行也正常。就是断电后,bios不保存,测量vccrtc(二极管的中间脚)电压低,电池是3v正常,通过二极管变成1V了。插上电源,测量为2V同样低。对地打值为35,偏低。

拆掉二极管再测连接二极管的焊盘上的电压正常3v

注:此板就是不能保存bios,可以装系统,系统运行正常。

在论坛里查了些帖子,有两种情况:
a、io有短路
b、南桥有短路。
拆掉io,仍旧对地35。

请问:
1、这种情况可以确定为南桥短路吗?
2、还有其他情况能出现这种情况吗?

网友:
南桥坏了会短路

网友:
你确定南桥会吗?

网友A:
部分中间有电容,先拆掉电容。判断南桥还是IO问题,可以把IO的VBAT脚挑起来再测量,挑起后值变正常为IO坏,还一样为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部分中间有电容,先拆掉电容。判断南桥还是IO问题,可以把IO的VBAT脚挑起来再测量,挑起后值变正常为IO坏, ...

把通往io的线割断了,还是短,按你的说法就是桥的问题了。如果这样除了换桥没有别的办法了吧?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桥坏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桥坏的可能性大一点

我感觉也是桥的问题大。挺可惜的,这就卖不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也是桥的问题大。挺可惜的,这就卖不出去了

换一个南桥不就好了吗  成本又要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D:
电池座旁边的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座旁边的电阻坏了

换过了,不行

网友:
没图纸吗,有图就直接一个个排除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