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无电压

楼主(2014-02-21):
PG无电压,复位排针0.67V,IC芯片ISL6323B,大虾给个图,这个应该怎么查。。先查PG电压吗

网友:
请写清楚什么型号主板,复位开关针电压低, 常见于相连元件坏,一般IO,电容,南桥等,请从复位针跑线查找。

网友:
映泰770  排针跑线到南桥上一个小电容,中途几条岔路线。。开机测南桥上电压3.3V经过电容,经过个贴片电容,面是黑色,很小,进有2.75V,出就0.76V了,也就是排针电压。。。。这个是什么电容。。

网友:
顶上阿,别沉啊

网友:
黑色的一般都是电感,电感上不会有压降。

网友:
这种是电感。。。有没有压降。是否是过信号,隔电流的。。
                                                                     3.3V进出来0.7是不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