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HP CQ42开机不显

楼主(2014-02-21):
机型:HP CQ42
版号:DAOAX1MB6H1
配置:i3一代,独显
触发电流跑到1.5左右,但是接屏无显示。用示波器打了内存排阻波形,跳了三次以下波形

那就好,拿疯抢在显卡后背吹了30秒,接屏触发显示了

                                      接下来焊台处理

网友A:
背面焊接都管用啊 什么原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背面焊接都管用啊 什么原理啊

我代楼主解释一下!内存有数据交流证明已经跑码,也就排除了CPU等和启动有关的设备!不亮怀疑是显卡的原因,所以加焊一下显卡看是否能点亮!至于为何加焊后能点亮就不多说了!无论底面,只要能让核心受热,底部加热还能防止温升太快损坏核心!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供电也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代楼主解释一下!内存有数据交流证明已经跑码,也就排除了CPU等和启动有关的设备!不亮怀疑是显卡的原 ...

谢谢提醒。看来以后还得用你的招式了。

网友:
请问大家,有没有关于软启动的完整过程

网友:
这个波真难看

网友:
示波器的妙用。

网友:
请问如果不亮的话,你怎么办

网友:
什么神马都有啊

网友:
这帖子技术含量有点低啊,一般情况我都会去直接热一下显卡就明白了。

网友:
这样我秒杀的太多了

网友:
有示波器是方便  维修也少走弯路用风枪先吹30秒就亮了然后再上BGA这个招不错

网友:
一般我先接过客户的机子问问情况,然后去电池接可调,打开后就基本能判断一大半是不是显卡引起的了,最后拆机后观察机子的状况(最主要是显卡及周边有无被人动过的痕迹),这时候更加明确是不是显卡了。不过楼主的方法是借助高科技走捷径,值得提倡!

网友C:
真是郁闷啊,我上班的地方没有示波器,老板死不认示波器,觉得用处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真是郁闷啊,我上班的地方没有示波器,老板死不认示波器,觉得用处不大

对你这个实地出来的不用示波器,真是屈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你这个实地出来的不用示波器,真是屈才了

老板就是不懂这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代楼主解释一下!内存有数据交流证明已经跑码,也就排除了CPU等和启动有关的设备!不亮怀疑是显卡的原 ...

斑竹就是牛。

网友:
难道这机也有显卡门???

网友:
这个机如果外接有显.基本是屏线坏了..

网友:
为什么量下内存的排阻 就能确定是显卡问题啊 求教啊

网友E:
楼主的示波器多少米呀,不错,不错。。。
L蓝信
米是啥意思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示波器多少米呀,不错,不错。。。
米是啥意思

网友:
正好下载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