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风扇狂转 半分钟后掉电修复 及发现待机电压的秘密

楼主(2014-02-21):
一台SONY 型号 VPCEA35EC  板号 M961_MP_MB 8LAYER MBX-224 REV:1.1机器 。客户发到我这里 试机故障现象为开机不亮 开机电流直接停止在1.2A左右无跳变。很明显的不跑码。然后过上几十秒钟,风扇突然狂转 然后掉电关机 。
      拿到机器测试了各个主要电感的供电情况电压都正常输出。没有仔细测量后级供电。一般狂转机器大多是由BIOS 引起。下载论坛上板号一样的BIOS  刷写还是老样子,应该不是BIOS 引起的 ,然后仔细检查主板。发现了点头绪。发现EC 的1到7脚这里有进水腐烂痕迹。清洗后重新补焊。然后清洗干净。试机还是老样子。怀疑EC有问题。找了一下零件盒里没有。机器就扔着了。然后去订了几片EC 几天后。EC到了。换之。 。发现毛病还是老样子。维修陷入困境了。心想难道是其他问题,看来要静下心来慢慢查了。吃过晚饭。开始查时序。首先测量 WLAN 槽的 PLT_RST#正常  由于PLT_RST#去的地方太多 直接挑了重点。PLT_RST#进过一个门电路转变为BUF_PLT_RST#.然后去CPU 了试机测量电压正常。准备测量PROCPWRGD(H_CPUPWRGD)发现 这个信号直接从桥到CPU 座里去 无法测试  .测量DRAMPWROK 有外接电路

电压1.05V 正常 从CPU 复位正常和这个 DRAMPWROK 正常说明桥应该是正常的,而且已经发出PG 和复位了 。而现在是不跑码,可以排除显卡电路问题。既然都已经发出复位和PG到CPU座了表明各路电压也是正常的。不用去查了。♥在考虑是不是CPU座脱焊呢,或者桥个别脚脱焊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加焊太麻烦加热试试。涛声依旧。。。。静下♥来理了一下思绪。觉得问题可能还是在那个进水部位。翻出图纸查看1到7脚都是些什么功能引脚

先从1脚开始,1脚为LPC_AD3 和PCH相连。 这个脚必然重要。LPC总线啊。负责和BIOS交换数据。实际测量无断线 NEXT ...继续  2脚为CLK_KBCPCI 通过搜索也是和PCH相连。具体什么作用不知道好像是键盘时钟什么的。。反正和PCH相连的都重要。测量线路发现不通。刮开铜皮测量发现已经开路,看来毛病已经找到线不用外下查了。用线补好。先试机看看。终于开始跑码了。终于亮了,终于不掉电了。。这些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信号。从来也没碰到过几回,反正少了他还不行。

由于时间关系我上面都是简要写一下,最后我这里要说说我修这个机器发现的 东西。反正我是第一次知道。如果高手知道就略过。我上个图

这个标号为G709的管子。我看了一下SONY在各系列的板子中这个管子都位于CPU座的背面5个脚的.  4,5脚由LD0直接供电 然后3脚输出
ALW_ON信号。。来开启3V,5V 待机电压 。原来SONY 的待机电压是由他产生的。呵呵。。LD0 是待机芯片直接产生的线性5V .

好 了现在都凌晨1点28分了。不说了。给我加点分。反正不扣你的分。多谢了各位兄弟晚安

搜了一下这个机器的上点时序。找到了月饼哥的 视频录像了。说的还比较详细。快速看了一遍

网友:
SONY机子图纸少!电路不好修啊!

网友:
共享精神可嘉   但写得有谬误    OT#是个CPU过温保护的关断信号    是去拉低ALW_ON    不是产生

你的头像很个性

网友:
楼主够细心  不跑吗的机子太难弄

网友:
不好意思。时间仓促,没仔细去看,以为是 产生ALW_ON 的。原来是温控保护。多谢提醒,学习了。。大家赶快更正。不过也没白发。又学到了

网友A:
第一次换EC的时候就应该发现 EC下面有开路的

网友:
楼主花了多长时间修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换EC的时候就应该发现 EC下面有开路的

CLK_KBCPCI即是LCLK我觉得是LPC总线所需要的时钟,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LK_KBCPCI即是LCLK我觉得是LPC总线所需要的时钟,你觉得呢

对这个信号我事后一看就明白了。很多诊断卡需要这个信号就是LPC 时钟

网友C:
你所谓的发现好像是温控的电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所谓的发现好像是温控的电流吧

是啊,这是我的失误,写了谬论。大家听3楼的兄弟,学习改正。这个管子可以很方便找到。在CPU座的正背面。是个5脚的管子,为温控保护

网友(2015-06-30):
这个还不从,厉害哦

网友:
掉电温控问题多谢

网友:
LPC总线缺一不可

网友:
进来一看,都是高手的留言,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温控导致不跑码吗,

网友:
不错 学习 发帖的精神可贵

网友:
不错    值得一看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