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70

楼主(2014-02-21):
大师们有见过这种屏吗?一开始在中间,慢慢的就跑到右边了不停的在跳。上图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换屏试下啊

网友:
屏幕的可能大点,你代换下看啊。。维修很都是代换修出来的

网友:
修这么久第一次见,应该屏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屏上面的。屏的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求结果  应该是屏问题  因为 故障会移动!

网友:
这难道不是屏幕的问题吗??????

网友:
如果是屏主芯片的话,是坏了还是虚焊啊

网友:
如是看你那图片的趋势应该是屏的问题了,我有遇到过跟你图片的一样的屏,,过了一会慢慢变色换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