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点不亮,检测卡跑00

楼主(2014-02-21):
我纯菜鸟 请大家指点一下应该如何 检测是哪的问题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先查供电    正常了才有时钟   时钟正常了才有复位

网友:
先量一下CPU有没有核心供电

网友:
待机电压,供电看看是不是都正常,如果前面的这些不会,可以用代换法,先把CPU,电源,内存都换换看看!

网友:
图片上看好像时钟复位都有了,用带灯测试卡测试cpu到北桥的数据线

网友:
复位不对吧 查供电啊

网友:
肯定的告诉你,你先用万用表打下网卡阻值有没有坏,这个板子的网卡很容易坏,还有就是联想的主板绿色的很多都是V星代工的,刷一下BIOS.基本上这两个方面比较多。

网友:
有可能是CPU没有供点进土,刷一下biOS,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电源,CPU,都没有问题,检查主板。供电,时钟,最后才有复位,要是能复位,不跑吗,BIOS文件损坏, 桥虚焊都有可能出现在这情况!

网友:
具体的问题你都不说清楚  别人怎么能帮你分析呢?

网友:
这个板北桥供电爱出问题,我修过几个都是这样的,尤其是那个管子,358管着的那个管子

网友:
具体的问题你都不说清楚

网友:
这个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等你维修好了 通知我一下

网友:
直接显示00还是跑了一会后呢

网友:
总感觉g41的板子有复位不跑码(bios刷过)的挺难修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

网友:
先放下电,在去测主板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光说OO之前的准备做全了吗?什么条件都没有这怎么修

网友(2015-02-10):
你这个情况太笼统了

网友:
这个诊断卡 好经典

网友:
检测卡数字没变化就是没跑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