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货苹果笔记本太慢了

楼主(2014-02-21):
119G圖态硬盘。4G内存。装WIN7要完成时一直就不动了。XP启动一半就蓝屏。WIN7原板。GHOST板一样。WIN7 PE正常。还有PE进了看不到硬盘。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取出来  装啊  看行不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把硬盘插另外一台机装

网友:
不会是假货吧山寨的

网友:
谢谢大家,明天拆开看看。还没看过圖态硬盘什么样。

网友:
首先考虑硬盘,硬盘拆下来检测代换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水货的,装个系统就装不进去。硬盘式40G的

网友:
128G圖态硬盘。跟内存差不多。还跟内置无线网卡也差不多。一个4G内存。看不出什么问题。WIN7系统是装好了。还是慢的很。

网友:
硬盘模式改成IDE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