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该不该换灯管呢?

楼主(2014-02-21):
显示器该不该换灯管呢? 是不是灯管问题?
如图:

网友A:
看像是电源不良,,,查查300V电压正常不?再换外接高压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像是电源不良,,,查查300V电压正常不?再换外接高压板试试

这是个好注意。谢谢哦。

那你就真的用好注意吧

网友:
用万能高压试下,应该换个灯管试下,

网友B:
灯管可能换过,长度不夠,漏光、两头暗

确实是换过的,明显长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可能换过,长度不夠,漏光、两头暗

这样也行 ?

网友:
有时没有合适的灯管,只好用短灯管应急代用。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吧  换

网友:
显示器的灯管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