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 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4-02-21):
本机上电到0.59a不显示,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还是怎么着。本机还没拆所以我还不具体了解情况 请各位师傅给指点一下问题
不显示
惠普

网友:
应该是不跑码

网友:
如果是一个桥的话,就应该是它问题

网友:
我把机器拆开了测了下各路电压都有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吧

网友:
intel集成显卡?说清楚点吧。

网友:
这款机有显卡通病。

网友:
什么也不说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V300就是显卡门 ,怎么你还爱不知道,修的时间段。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这个修得多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什么供电没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