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跑98修复

楼主(2014-02-21):
p5g41t-m lx 主板开机诊断卡显示代码98 ,复位灯不亮,先测了一下供电, 内存供电:1.2v桥供电:1.12V 1.5V 总线供电:1.2V  CPU供电:1.07V.   此板上的是三代内存供电应该是1.5V 可是只有1.2v.这个机在没 亮机内存电压1.2是会低一点。。暂且不管,先刷了个BIOS。问题依旧。

查什么东西都正常。 都跑马了。复位啥的也出来了。之后纠结了很久,无意打到了 BIOS的 3  脚   记得应该是有个3.3 V的。这里3脚没电压。。 看了下BIOS右边一个小排阻822与3脚相连。

通电测试排阻一边有3.3V电压。而靠近BIOS的一边无电压。。  换了这个排阻问题解决。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是通病了   记得上次好像有人发过一个一摸一样的帖子了  问题都是一样的   主板是不是一样的我记不清 了 上啦排阻出问题了

网友:
确实。华硕的板子822坏的太多了

网友:
ASUS笔记本好像也是有排阻通病的

网友:
华硕的不知道是工艺问题还是专门这样设计的···  老是排阻爱坏··

网友:
华硕822问题多!

网友:
呵呵,822坏的多是好事,这样大家才有钱赚!

网友:
呵呵     这个我也修过很多    还有桥也会出此问题的

网友:
我已经修过两块这样的板了

网友:
主板有通病也是好事情。。。。

网友:
修好才是最重要的,没走多少弯路,挺幸运的。。。

网友:
华硕的主板不知道是不是含铅量高点还是用了某种低熔点的锡,焊接更容易点,技嘉的就难焊多了,它的熔点更高,我想这也是华硕排阻更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原因吧

网友:
华硕的822排阻坏的确实不少哈

网友:
上次遇到这个板,换了十多个822无果,最后加焊北桥。不会量小电路就是苦啊

网友:
应该是ASUS 的通病吧

网友:
d0-98---循环跑,或者档在那的话,基本都是BIOS旁的排阻坏了,也有档98是不过内存

网友:
华硕是排阻坏的多

网友:
楼主厉害啊,经验啊,好好收藏了

网友:
谢谢楼主,822排阻坏得太多了,我遇到很多这类情况,不过都没搞定,不知道是哪个822坏。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故障的  不知道为什么换了BIOS边上的故障依旧换了南桥边上的  直接不跑码了

网友:
华硕现在的主板坏822的电阻是真的狠多

网友:
楼主居然想到去测BISO的电压

网友:
华硕主板真的问题多,现在手上一块还没修出来,码反复跑

网友:
华硕旁的822电阻 确实坏的很多啊

网友:
学习了,我还是主板维修菜鸟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故障和这个一样也是822排阻坏

网友:
楼主能说明一下换了排阻 内存电压正常了吗?

网友:
不错,细心取决成败!!!

网友:
我还得看看IO引脚定义

网友:
看来华硕的主板很多882排阻的问题啊

网友:
什么822我就没换好过一次,我的也是跑98有时不跑码。量到CPU电压低0.5,换了个CPU供电芯片OK
.

网友:
谢谢LZ、成功搞定一块

网友:
华硕的822坏的确实挺多的,cpu旁边的和靠近内存的还有I/O旁的822好多坏的啊。

网友:
这个华硕822真头疼,

网友:
华硕主板排阻坏,我也碰到得多!难道真是通病?

网友:
882 我也遇到过 哎着样的问题修的头疼

网友:
我换822就没好过..

网友(2014-03-23):
ASUS很多是822坏

网友:
这主板太烂了  还修干什么

网友:
又是822 惹得祸! 谢谢楼主分享
】

网友:
这个记得是换 BIOS旁边的 822好的~

网友:
我有块这样的板子,排阻确实是坏了,但是换了仍涛声依旧。这个板子的内存电压只有1。2V,VTT—DDR也只有0.5V,且无ddr_vrref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有块这样suse g41的板子,822排阻确实是坏了,但是换了仍涛声依旧。这个板子的内存电压只有1。2V,VTT—DDR也只有0.5V,且无ddr_vrref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